wincc 6 用输入输出域输出负数和小数

楼主(2015-08-12):
有一个负压表,数值为-0.066,看网上说把在wincc里面输入和输出域的输出格式设为s9.9999,可运行wincc时显示还是显示为***.为什么,用输入和输出域 在运行中输入0.0002和12.5这个值要怎样设置

网友A:
如果要显示12.5,那么输出格式应该为s99.9,如果要显示0.0002,那么输出格式为s9.9999,如果两者都要显示,那么输出格式为s99.9999。

之所以你显示为****,其原因可能是:

1、变量连接的数据类型不是IEEE754浮点。

2、变量的值超过了上下限设定的值。

3、通讯错误,变量没有得到正确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