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水器不再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3):
1、控制器不能控制电机旋转
A、电源适配器损坏(显示屏无显示)。
如有同类型的电源,可用其它电源进行测试;现润新阀主要采用两类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及电流分别为DC12V、1000mA及DC24V、1500mA。
B、电机与主板的连接线短路。
如安装时有水浸入控制板或阀芯漏水,可能会出现这种原因。
C、主板损坏。不能控制电机旋转。
D、电机损坏。主要由阀芯漏水造成。

2、再生时间设置不合理
程序显示再生时间或流量未到,但实际出水不合格。
A、时间型,再生时间设置不正确,超过系统的最大制水周期。如本应2天再生一次的,设为20天再生一次。
B、流量型,流量不向下减,流量计损坏,无瞬时流量。主要原因有:
①叶轮被异物卡住或吸住铁物质,不能旋转。
②流量计线损坏或流量计插口与主板松动。
③F74一体式流量型控制阀叶轮偏心,转动不畅。
④主控板故障。

3、电机不能带动阀芯转动,即电机转动阀芯不转
A、电机小齿轮损坏。导致电机不能带动阀芯上的终端大齿轮旋转。
B、对带手动手轮的阀门,如F63、F67、F68,中间传动装置与电机齿轮或终端大齿轮打滑。
C、阀芯被异物卡住,电机带不动。
D、电机齿轮与阀芯上的终端大齿轮间被异物卡住。
4、设备不运行
A、主要是流量型软化阀,运行流量设为0。
B、自动过滤阀中的F-00设为F-01或更大值。
C、定位板霍尔元件损坏。

网友A:
楼主写的很详细,软水器也就这些问题了

网友B(2015-09-21):
软水器与纯水装置,有什么区别???

网友C(2021-10-28):
软水器与直饮水机系统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