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报警问题

楼主(2015-08-13):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现场总的有9台变频器,分别是75KW,55KW,22KW的变频器各3台,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变频器在停止状态(只供电,没运行),3台22KW的变频器不定时的同时报F0002(过电压)故障,另外75,55KW的没问题。问西门子服务电话,他们说这个是电网冲击的问题,他们变频器上没法设置参数来解决这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解决办法没??

网友A:
增加交流电抗器到输入侧,可以有效抑制高次谐波,防止电网冲击

或者增加直流电抗器,效果也可以达到

如果二者都加,那就更好了啊

网友B:
变频器设置上没有办法,只能靠增加电气元件来解决问题,,方法,支持一楼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交流电抗器到输入侧,可以有效抑制高次谐波,防止电网...

变频器进端已经有输入电抗器,滤波器了。

网友C(2015-09-25):
加过电压吸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