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进出线接反,有什么情况?

楼主(2015-08-13):
断路器进出线可不可以接反,接反了有什么情况?

网友A:
没有问题,只要不倒置元件即可

网友B:
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在维修时,不知道的电工容易触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在维修时,不知道的电工容易触电!

网友D:
为什么要接反呢?电工操作要按规范做,别异想天开,想咋整就咋整。

网友E:
不建议这样接,容易触电。很危险的!安全事故都是这样引发的。除非你用非常非常明显的标记和本开关的操作规程来一步步进行操作(三个人配合,一人唱票,一人操作,一人监督)

网友F:
我们总进线的下进线这么设计的

网友G:
接反了不要紧,只是自己做好标记防止触电,最好不要接反

网友H:
一般情况都是上进下出,左进右出。

网友I:
200A以上框架式有下进线规格

网友J:
进出线接反除了有安全隐患外,还存在短路分断能力下降的问题,断路器的主要作用是短路保护,及时分断短路电流,任何一种断路器都有可分断短路电流的数值,标在断路器上单位是KA,如果进出线接反,这个参数下降,当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超过了断路器的可分断电流值,断路器分断时无法熄弧,就会烧坏断路器或烧坏线路,严重的会引起断路器爆炸。因此当条件所限,必须反接进出线时,应了解该断路器产品是否允许反接,反接后分断能力下降多少?是否还超过所保护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

网友K:
 为什么要接反呢?电工操作要按规范做,别异想天开,想咋整...别害了自己

网友L:
假如带失压保护的--你这个开关无法合闸

网友M:
看是什么断路器,如果是带漏电检测的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