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和称重模块在送料送板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5-08-13):
一、简介

目前很多的PLC控制系统中,称重与控制大多数是分开的,都是通过通讯的方式将数据采集过来,现实自动控制。但整体上还是显得不是很便利,需要做称重、通讯等配线、通讯数据采集等工作。而且称重的准确性受仪表以及环境的制约,成本也比较高。本文介绍维控plc和称重模块LX3V-1WT在送料送板机上的应用。

二、系统的介绍

2.1、机械构造图和功能说明

图中1是秤盘:通过维控LX3V-1WT称重模块和传感器识别物料为1块或者多块,因为物料不是1块的话他会导致压膜机的损坏。

图中2是上料位置,通过机械手把料送到秤盘上和压膜机上。

2.2、系统的设计和说明。

(1)称重模块的校称

以上是维控称重模块的校称程序

根据精度要求进行校称,当然也要传感器能达到精度要求。比如目前我们要求显示要1g的精度,那么在校称时,秤盘上为10g时,我们可以在给模块通道23#写10。称出来的就是以g为单位的数值,当你要保留1位小数点或者更多时,你可以放大模块通道23#的值而达到你的要求,如1个小数点就输入100,2个小数点就输入1000,以此类推。

(2)称重模块的接线和一些比较重要才参数。

以上图是称重模块的接线图。里面列举了两种不同传感器的接法。

(3)重要参数

1、BFM3#  采集频率

2、BFM4#  称的当前状态

3、BFM8#  校称功能码

4、BFM16#  当前重量。

5、BFM18#  平均数

更多功能需查看说明书。

(4)系统工作流程

三、总结

维控称重模块使用简单,且精度高,程序易懂。维控PLC提供完善的扩展接口,能更方便的为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能更好的控制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同时能大幅度的降低硬件成本和提供系统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