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使用什么测量来转换成4-20ma

楼主(2015-08-13):
我就是想找一种东西可以直接串在电机的电路里,测量电机的电流转换成模拟量,然后输入给plc,现在问题在于,使用信号隔离器的话,厂家都说承受不了电机瞬间启动电流,真是不知道怎么弄了。望大神们指教一下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我们的加热电流就是靠他采集的信号!

楼主:
那瞬间启动电流对它有影响吗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我们的加热电流就是靠他采集的信号!

网友B:
选电流变送器。你没说清楚是什么电机,交流?直流?按电机选变送器吧,直接输出标准信号。

楼主:
您好是交流电机

引用 网友B:
选电流变送器。你没说清楚是什么电机,交流?直流?按电机...

网友C:
你可以采用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的方式来实现。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那种不用电流互感器的,直接使用的,还有电流变送器厂家都不敢保证耐压,因为有启动电流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采用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D:
基于什么考虑不想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E:
成熟的方案就是用电流互感器啊。为什么不采用。我们用的是这样。

楼主:
那具体怎么使用啊

引用 网友E:
成熟的方案就是用电流互感器啊。为什么不采用。我们用的是这样。

网友F:
使用信号转换器,0~1A(0~5A)电流互感器搭配4~20mA输出信号转换器最大输出电流20mA或,与电机启动电流无任何关系。请放心使用!

网友F:
也有1体化的电流互感器,即带变送器功能,直接输出4~20mA

网友G:
大电流直接测量不如间接测量,小电流测量可以直接选用带4~20mA输出的设备,一般都是采用互感器+电流变送器间接测量,可选用精度高点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H:
功率小于7.5KW的电机,可以用专门多路电流检测装置,大电机用电流互感器和电流变送器。

网友I:
6KV电流互感器和电量变送器,可以是0-10V 4-20MA

网友J:
你可以使用电流互感器与电流变送器来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采用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L:
使用信号转换器,0~1A(0~5A)电流互感器搭配4~20mA输出信号转换器最大输出电流20mA或,与电机启动电流无任何关系。请放心使用!

完全赞同此君说法。

网友M: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谢谢楼主

网友N:
采用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可以实现。。只是信号那段要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O: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谢谢啊。

网友P:
小电流用电流变送器,大电流就把大电流加互感器转换成标准的5A电流,在把标准电流加装一个电流变送器就可以变成4-20Ma的模拟量了

网友Q(2017-08-10):
引用 网友P:
小电流用电流变送器,大电流就把大电流加互感器转换成标准...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