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一合闸自己就转了

楼主(2015-08-13):
步进电机一合闸自己就转了,驱动器直接了电源和电机线,断路器一合闸步进电机就转了,不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驱动器默认设置和端子接线情况,你查看一下.

再详细看一下说明书。不行的话就把说明书发上来大伙儿帮你看看

网友B:
有图纸,或者图片,上传点,我们也好判断!

网友C:
会不会是干扰惹的祸

网友D:
这个速度快慢呢?你的牛叉

网友E:
可能驱动器比较牛,有检测功能,而且被打开了

可能驱动器比较牛,有智能控制功能,被使用了

可能布线比较烂,脉冲信号线被干扰了

网友F:
我猜控制器接收到WIFI信号了,呵呵。建议你买个大锅把控制器和电机都罩住,屏蔽所有干扰。想想也是极好的。哈哈~

网友G:
不是设置问题的话驱动器坏了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器板子有问题了。换了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