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500 MODBUS库在哪下载?

楼主(2015-08-13):
对于ABB AC500刚接触,现在要用modbus通讯蛋疼的是,我软件里面都没有modbus库  在帮助文件中找到这个库的版本

Modbus_AC500_V10.LIB

不知有哪位好心人给我一个呀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ABB的ABB Control Builder Plus编程软件的话,在编辑软件Codesys中的库管理器上单击打开库管理器,然后右击管理器目录并选择添加库,在你软件安装目录下的Library中可以找到你需要的库。

添加进来后,你就可以使用输入助手来插入你需要的FB。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ABB的ABB Control Bui...

谢谢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