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LC的变量切换HMI画面

楼主(2015-08-13):
往往在项目中,需要通过PLC外部的变量对触摸屏的画面进行切换,比如说,希望按下一个按钮后,触摸屏的画面能够自动的切换到想要的一个画面,而不是去按触摸屏上的画面切换按钮进行切换。

对于西门子的触摸屏,很多的功能是通过调用系统函数来实现的。同样的,需要对画面的切换功能也可以通过调用系统函数来进行切换。

需要实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功能,需要分三部分来完成。

第一、在触摸屏上建立好变量,变量的数据类型为INT型,比如说建立的变量为VW0、在变量的属性里面的“事件”栏里面,选择“更改数值”,然后调用系统函数“ActivateScreenByNumber”调用这个系统函数后,在“画面编号”这里面选择我们刚才建立好的这个变量VW0。

第二、在建立的画面属性里面的“常规”项里面的“画面编号”栏里面对每一画面设置好编号,注意:编号不能重复。

第三,编写PLC程序,比如说需要按下I0.0这个按钮后,切换到画面编号为2的画面,那么在PLC程序里面使用I0.0接通一个传送指令,把2传送到VW0里面,这样触摸屏上的画面就会自动切换到编号2的画面,如果需要切换到编号3的画面,那么就把3传送到VW0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