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配料系统日常维护

楼主(2015-08-13):
称重配料系统维护的目的主要是保证系统最高的可用性。对于过程称重系统来说,当秤出现故障时,公司在系统故障过程中无法继续生产,还需要替换或维修损坏的部件,修复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费用(以及相关人力费用)。最佳的方法是让你的秤永远不出故障,以避免意外的系统故障所造成的损失。

秤的定期维护包括:秤体、称重传感器、接线盒、接线电缆、控制部分等几部分组成。

秤体

观察秤体是否变形、腐蚀,以免影响秤的结构强度和寿命。

观察秤体支架是否变形、腐蚀,以免影响秤的结构强度和寿命。

观察秤体是否水平。秤体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各传感器或附件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磨损、变形现象。如果各传感器及附件变形不均匀,就会导致秤体的倾斜,产生角差。

秤体上或秤体周围有无污物,秤体内有无结块。

秤体上进料出料机构有无不畅、进出料阀门等有无漏料。

秤体上下软连接有无结块、不畅,连接结构有无受其他外力影响。

秤体上的除尘装置有无堵塞、不畅。

秤体如果有限位的,要检查限位间隙是否合理,限位螺栓与秤体不应碰触接触。

检查气源的压力、气动三元件是否正常。

在室外使用的秤体,如有排水设施的,要检查排水设施是否畅通。

传感器与接线盒

传感器受力点有无污物、锈死。

传感器或附件的紧固螺丝有无松动、变形。

传感器接地线、回流电缆有无松动,锈死。

传感器电缆有无绝缘破损、受挤压或折损等情况。

接线盒进出电缆的防水接头、电缆接线有无松动,接线盒有无上潮,尤其是接线盒在室外使用时要注意。

仪表及控制箱

检查秤是否准确(校秤),尤其是使用了多传感器的秤(超过3个传感器)。

检查仪表的接线端子有无松动、有无污物、结块、上潮。

检查仪表供电是否正常。

检查从接线盒到仪表的电缆有无绝缘破损、受挤压或折损等情况。

检查仪表到电脑或PLC的通讯电缆有无绝缘破损、受挤压或折损等情况。

检查仪表的接地线、接地点是否良好。

控制箱定期除尘,尤其在灰尘比较大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