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报故障,复位不掉!!

楼主(2015-08-13):
如图: 就是wincc触摸屏报故障,但是电控柜里面的变频器显示正常,没有故障啊!!但是,wincc故障怎么就复位不掉呢?? 如何才能复位掉呢???(之前确实是变频器报故障,但是又修好了,重新断电上电了)

 就是 DB201.DBX90.2 给的WINCC报故障的。前面的 DB2.DBX56.4 怎么来的?? P2 ???我打开跳转到位置,也没有 什么程序段控制 DB2.DBX56.4 的,没有控制的,怎么办????????

楼主:
哥哥们,帮帮我,在线等额

楼主:
由于wincc 复位不掉故障,没有办法开车生产啊!! 故障灯一直亮!1

楼主:
在线等。。。在线。。。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的  高手们来帮忙

网友B:
PLC出问题了吧!急用的话把变频器的故障报警线断开

楼主(2016-01-11):
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因为是变频器的CUVC坏了,所以就给PLC 的状态字发送了这个故障,从状态字可以看出来。更换新的CUVC板子就可以正常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