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交流接触器的优势有哪些?

楼主(2015-08-13):
     永磁交流接触器的优势有:

  1,节电率大于99.8%  传统接触器是通过线圈的持续通电来保持线圈的磁性才能起到吸合的作用,所以传统接触器在吸合的过程中持续的保持电流的通过,持续的消耗大量的电能,而永磁交流接触器在通电一刹那产生很大的电流,但吸合后靠永磁铁与电子模块中软铁的异性相吸保持,只需要很小的保持电流,释放时只需要电容的反向放电来消磁即可完全释放。

  2,可靠性与寿命:由于驱动机构的不同,永磁交流接触器避免因电磁线圈温度过高烧掉绝缘漆造成短路的现象,从而影响生产,造成危害。再者,由于永磁交流接触器采用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工作原理,其吸合与释放是传统交流接触器的2~3倍,而且在额定电压30%~~130%电压波动范围内,仍能可靠吸合。

 3,不受网电压波动影响,可选择释放电压,独特的延时释放功能  交流接触器在低压电动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电磁式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特点,当电网出现晃时,会造成电磁或交流接触器工作线圈短时断电或电压过低,导致靠电流维持吸的动、静铁芯吸力小于释放弹簧的弹力,使接触器释放产生跳闸停机的重要原因。

网友A(2015-10-08):
曾经用过,后来不用了因为质量不过关。

网友B:
   永磁交流接触器和普通接触器比较优势明显。不知价格差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