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新手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4):
1:图片一中,网络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I0.0常开常闭都用上了?

2:图片二中红线部分,输入是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输出是交流接触器主线圈,那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当有输出时,输入才有动作??

网友A:
  1. 网络1中常开常闭都有,应该是调试时把这个点给屏蔽了吧,实现的是这条程序永远不会执行。

  2. 图片2中,是为了在程序中做连锁条件用,也就是当PLC确认水泵正常运行时,才会进行下一步相关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1中常开常闭都有,应该是调试时把这个点给屏蔽了吧,...

恩,网络1,T40后面连着报警信号,如果发生就报警。

网友B:
1:图片一中,网络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I0.0常开常闭都用上了?

——网络一:这个是西门子200CN编程软件特色,每个网络只容许一个输出结果,两个输出不能写在同一个网络里面。I0.0常开常闭都用上说明作者不想让这一行逻辑接通执行,程序调试时想让某个输出暂时不执行常常这么干。

2:图片二中红线部分,输入是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输出是交流接触器主线圈,那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当有输出时,输入才有动作??

——你理解的很对。

网友C:
正如楼上所说:

主要看程序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常闭点可以这样使用。至于接触器的输入点可以理解为反馈信号。

楼主:
那图片二中,输入点就是自动的,不是外部给的,是不是可以说增加了一个输入点,或是浪费了一个输入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图片一中,网络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I0.0常开常闭...

网友E(2018-08-27):
图二程序的其它位置有把该触点的输出复位掉了,所以该位置的输入不会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