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子绕组故障的原因和检测方法

楼主(2015-08-14):
( l )绕组接地故障现象及产生的原因

绕组接地是指绕组与铁芯或机壳间绝缘损坏而造成的通地现象。出现这种故障后.会使机壳带电(若保护接地不良). 使绕组发热而造成短路等故障。

造成绕组接地的原因有:电动机受潮.维护不当,受有害及腐蚀性介质的腐蚀,因检修不慎而损坏绝缘.使用日久绝缘老化.雷击.经常过载.定、转子相擦,以及绕组制造或检修工艺不良等。

( 2 )绕组接地故障的检查方法

绕组接地故障的检查方法如下:

① 用验电笔测试。拆下接地线.用验电笔测机壳。如果氖管发亮.说明绕组接地或严重受潮;如果氖管微亮,说明是绝缘下降,电动机受潮。

② 用兆欧表测试。根据电动机的电压等级选择相应等级的兆欧表。对于500V以上的高压电动机.用1000~2500 V 的兆欧表;对于500 V以下的低压电动机,使用500V 兆欧表。当测得的绝缘电阻在0 . 5MΩ 以下时,说明绝缘受潮或绝缘变差;若电阻为零.则说明绕组接地。

③ 用万用表检查。将万用表打在R x 10k 挡.若测得电阻为零或很小.说明电动机绕组已击穿或严重受潮。

④ 用校验灯检查。在电源上串联一只220v 灯泡。将两线头分别去接触电动机接线端子和机壳。如果灯泡发亮,说明绕组接地;如果灯泡微亮.说明绝缘接地击穿;如果灯泡不亮.但当线头接触到端子和机壳时出现火花.说明绕组尚未击穿.只是严重受潮。

⑤ 用自祸降压变压器通电检查。自祸降压变压器可用一台废弃的电动机启动用补偿器内的自祸变压器改装而成。经改装后的自祸变压器接入380V 交流电时.可获得76V 、152V 和228V的三相电源,以供检查时使用。检查时.打开三相绕组的首尾连接线.将电源的一侧接在定子外壳上,另一侧分别接到三相绕组上。通电一定时间后切断电源.用手感温查出发热的绕组部位.此部位即为接地点。

⑥ 高压试验。试验电压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压的两倍加l000 v .试验时间为1 Min 。对于旧电动机,取电动机额定电压的两倍与l000V 之和的0 . 75 倍。如果绕组接地.在接通试验电压后,线路中的熔断器或过流继电器会动作,切断电源。

⑦ 冒烟惠此法尤其适用于高压电动机。定子绕组非金属性接地可用此法。220V交流电通过一调压器加到绕组与地之间.通过电流后可以发现故障接地处冒自烟.甚至有火花。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应立即切断电源。注意,对于小型电动机,通人电流应不超过额定电流的两倍.时间不超过0.5 MIN;对于容量稍大的电动机.通入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0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