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调速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5-08-14):
电动机维修电动机的调速方法很多,能适应不同生产机械速度变化的要求。一般电动机调速时其输出功率会随转速而变化。从能量消耗的角度看,调速大致可分两种 :

  ① 保持输入功率不变。通过改变调速装置的能量消耗,调节输出功率以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②控制电动机输入功率以调节电动机的转速。电机、电动机、制动电机、变频电机、调速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高压电机、多速电机、双速电机和防爆电机。

  直流电动机转子部分由电枢铁芯、电枢、换向器等装置组成,下面对构造中的各部件进行详细介绍。

  1.电枢铁芯部分:其作用是嵌放电枢绕组和颠末磁通,为了下降电机工作时电枢铁芯中发作的涡流损耗和磁滞损耗。

  2.电枢部分:作用是发作电磁转矩和感应电动势,而进行能量变换。电枢绕组有许多线圈或玻璃丝包扁钢铜线或强度漆包线。

  3.换向器又称整流子,在直流电动机中,它的作用是将电刷上的直流电源的电流变换成电枢绕组内的沟通电流,使电磁转矩的倾向稳定不变,在直流发电机中,它将电枢绕组沟通电动势变换为电刷端上输出地直流电动势。

  换向器由许多片构成的圆柱体之间用云母绝缘,电枢绕组每一个线圈两端区分接在两个换向片上。直流发电机中换向器的作用是把电枢绕组中的交变电动热变换为电刷间的直流电动势,负载中就有电流通过,直流发电机向负载输出电功率,同时电枢线圈中也肯定有电流通过。它与磁场相互作用发作电磁转矩,其倾向与发电机相反,原想法只需抑制这一磁场转矩才华股动电枢改变。因此,发电机向负载输出电功率的还,从原想法输出机械功率,完结了直流发电机将机械能变换为电能的作用。

  我们让闭合线圈ABCD在磁场B内围绕轴xy旋转。如果沿顺时针方向转动磁场,闭合线圈经受可变磁通量,产生感应电动势,该电动势会产生感应电流(法拉第定律)。根据楞次定律,电流的方向为:感应电流产生的效果总是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原因。因此,每个导体承受相对于感应磁场的运动方向相反的洛仑兹力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