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做数据保存

楼主(2015-08-14):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触摸屏上做数据保存及调用怎么做呀?

就是希望这次在设备上面用的数据直接在触摸屏上做保存,就像电脑保存文件一样,也可以随时调用这个文档,求教各位大师了  谢谢!!!!!!!!!!!!!

网友A:
那不就是配方的功能么。

网友B:
传输的功能都是用配方功能;

下载的功能都是用采样功能。

网友C:
你应该具体到你用哪个触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这个要不要用宏呀,你那个程序能不能发我参考一下呀,谢谢

网友E:
没用过这个触摸屏,貌似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好心,好人呐。看看,希望有用哈

网友G(2015-11-05):
拿一个U盘插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