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模拟量浅解

楼主(2015-08-14):
其实用300的模拟量很简单啦!首先根据您需要接的负载选择好量程卡!在硬件组态里面也要改好!然后下载!然后根据您负载接好线!最后是编程部分!假设您现在用的是AIW0通道。如果是热电阻,或者热电偶。不需要考虑量程问题。把读回来的AIW0除以10就得到实际温度啦!当然,读回来的AIW0是整形的,数据类型还是需要变化一下的!如果接的是4-20ma的信号或者是0-10V的信号,那么,一样选择好量程卡,改好硬件组态!编程部分:AIW0从0到27648就对应于您测量的量程0-最大值。有了这样一个关系,估计都可以写出程序来了吧!

楼主:
在这程序里,PIW320就是接pt100的一个通道

计算得到的温度实际值就在DB101.DBD0里面。

楼主:
PIW396接的就是一个压力的变送器,4-20MA的信号,DB80.DB112里面存的就是压力传感器的上限值,得到的实时压力值是在DB105.DBD16里面!

网友A(2020-10-25):
引用 楼主:
PIW396接的就是一个压力的变送器,4-20MA的信号,DB80.DB112里面存的就是压力传感器的上限值,得到的实时压力值是在DB105.DBD16里面!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