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木工包覆机工艺水平和效益?

楼主(2015-08-14):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简介

包覆机是一种当型材按输送方向运动时,已涂胶的装饰材料经过压辊、成型轮的逐点碾压,实现二者的复合工作的机械。包覆机适用于木质、铝塑型材、发泡材料等各种线条的表面上贴覆PVC、装饰油漆纸、实木皮的生产。代替传统油漆工艺,用于门套线、踢脚线、扣板、窗帘杆、铝合金门窗、相框等表面贴覆生产。

工作原理:

采用各种成型压轮,模拟手工贴面动作,将表面装饰材料贴附于基材表面,一般选择型材的中心线或最高点或者最低点作为起点,将压轮沿型材表面轮廓,逐点、顺次固定位置,形成型材轮廓的包络线。

机械类型:

包覆机一般分为冷胶和热胶两大类型。

1、冷胶包覆机使用液体胶。液体胶可分为溶剂胶和水性胶,涂胶方式有刮涂和辊涂两种。易挥发的溶剂胶使用刮涂,胶箱便于密闭,防止包覆胶挥发。水性胶和挥发性小的溶剂胶一般使用辊涂,便于操作。

2、热胶包覆机.使用固体胶,在包覆机热胶箱内加热溶化后使用,一般包覆胶加热温度为220℃左右。适于贴覆实木皮和装饰油漆纸。

3、组合型包覆机,为满足不同生需要,万能包覆机有冷胶热胶组合型、冷胶刮涂辊涂组合型等。

应用案例

石家庄某木工机械厂使用的木工包覆机,每台包覆机0.75KW电机配套0.75KW 变频器一台,键盘运行,键盘电位器调速,曾经使用过多种品牌变频器,配套时间都不长久。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低频力矩:包覆机根据包覆材料的不同可以调整加工宽度及厚度,包覆材料宽、厚度不均匀要求设备有足够的力矩才能使材料复合通过,很多宽厚材料造成电机堵转,变频器过流,无法连续生产;

2:干扰:此种包覆机设计把变频器键盘引出在机器上部操作,变频器安装在机器下部,键盘线达到3M 而且部分与强电线路平行,造成键盘闪烁无法正常工作;

3:输出不稳定:由于键盘线路过长,而且裸漏在外,干扰严重,维修过程中出现厂家内安装正常,出厂后键盘闪烁不能正常工作,更换多种键盘线都无法解决,造成输出不稳定,生产无法进行。

改装原理:

普传PI9130系列变频器是普传科技基于电机运行与控制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推出的全新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通过对电机磁通电流和转矩电流的解耦控制,实现了对转矩的快速响应和准确控制,可以高精度进行宽范围的调速运行和转矩控制;可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是有、纺织、电力、建筑等多行业多设备的调速控制。在包覆机上也能有很好的效果。

◆低速大转矩,转矩脉动小:转矩输出稳定,低频转矩大,能够实现超低速0.01Hz的稳定带载运行,转矩模式与速度模式可进行便捷切换;闭环矢量模式下,转矩直线线性度偏差在3%以内,能满足包覆机低频转矩的要求。

◆控制精度高,调速范围广:稳速精度:±0.5%(开环)、±0.02%(闭环);调速范围:1:100(开环)、1:1000(闭环);转矩响应:<40ms(开环);自动转矩提升功能,实现V/F控制方式下低频率(1Hz)大输出转矩控制;重负载过载能力:110%额定稳定运行;150%额定负载1min,180%额定负载2s。可以实现包覆机对于精度的控制要求。

◆抗外磁场强:利用霍尔设计,对因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干扰而引起的误差小于0.5%,对大多数应用,抗外磁场干扰是足够的,但对很强磁场的干扰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低速大转矩,转矩脉动小:普传PI9130系类变频器转矩输出稳定,低频转矩大,能够实现超低速0.01Hz的稳定带载运行,转矩模式与速度模式可进行便捷切换;闭环矢量模式下,转矩直线线性度偏差在3%以内,能满足包覆机低频转矩的要求。

控制精度高:普传PI9130变频器的控制数据:稳速精度:±0.5%(开环)、±0.02%(闭环);调速范围:1:100(开环)、1:1000(闭环);转矩响应:<40ms(开环);自动转矩提升功能,实现V/F控制方式下低频率(1Hz)大输出转矩控制;重负载过载能力:110%额定稳定运行;150%额定负载1min,180%额定负载2s。

抗外磁场强:普传PI9130变频器利用霍尔设计,对因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干扰而引起的误差小于0.5%,对大多数应用,抗外磁场干扰是足够的,但对很强磁场的干扰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调试过程:

按照原走线将变频器输入输出及键盘线接好,电机为0.75KW,极数4 极,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2.0A,额定频率50HZ,额定转速1380 转,将变频器电机参数组U1.00-U1.05 按照电机铭牌设定,该电机为减速机一体机,选择异步电动机参数静止自学习,将变频器U1.37 修改为1,开始自学习,学习结束后将基本功能组电机控制方式U0.01 改为0,无PG 矢量控制,频率源主设U0.03 修改为4,面板电位器设定。运行后将变频器分别调整在1.75HZ 和3HZ,传动轮运行平稳,输出电流稳定,两只手握传动轮无法停住,握传动轮时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2.8A,键盘显示正常无异常闪烁。

总结

经过测试运行,该包覆机在使用普传PI9130之后,具有调试方便;操作简便;运行过程平稳;简化设备结构等特点,解决以前其他变频器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具有更优良的性价比,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