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程序是什么 意思?

楼主(2015-08-14):
本人刚接触PLC 不太明白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大侠给讲解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逻辑输出。

置位、复位。

网友B:
  建议楼主先看看手册,然后再看程序,理解起来容易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简单的逻辑输出。置位、复位。没置为

网友D:
简单的逻辑,楼主用的是松下的PLC吧,个人感觉松下的PLC编程最别扭,十分不人性化。

网友E:
我们看不出什么复杂啊,

网友F(2015-10-03):
X0是外部按钮输入。要搞清楚R0,R1,R2,R3是在哪里控制的,是不是触摸屏控制的。就可以看懂了。但看程序意义不大。要学的话不如看手册。

网友G(2015-11-24):
不知道是说在机器上面体现出来,还是指单从程序上来理解。

网友H(2015-12-24):
新手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