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是接触器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楼主(2015-08-14):
提问:我的交流接触器线圈2端量出来电压只有70V,220V一个L 一个N L对总N量是220V,是什么问题?线圈两端就是压降产生的地方,别的地方电压都是220。

回答:1.N的问题吧,断线或者虚接了,慢慢查。

2.我看不是N接地的问题,是他的N根本就没有接通,他量出来的所谓70V是虚的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谢谢大家,是配电柜里N接成地线了。

我认为:在日常维修或者设备调试过程中,有时必须带电工作,才好查找原因!!!

网友A:
带电测量有时候不一定正确,还不安全。首先检查线路。

网友B:
楼主好人,找到问题后不忘告诉大家,有太多的人发完问题帖子就石沉大海了,

说实话对不起下面一堆回复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电测量有时候不一定正确,还不安全。首先检查线路。

楼主(2015-10-12):
引用 网友A:
带电测量有时候不一定正确,还不安全。首先检查线路。

没有办法,有些时候,不带电测试,不好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找到问题后不忘告诉大家,有太多的人发完问题帖子就石沉大海了,说实话对不起下面一堆回复的人!

有好的东西大家都要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