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NXS系列报风扇冷却

楼主(2015-08-14):
一台伟肯NXS系列205A变频器,刚上电时风机运转,过了几秒风机停,报风机冷却故障。在断电的瞬间风机还会再转两下,风机和电容都正常,请教各位大神,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2015-11-15):
风机检测部分出问题了,我们修过很多台都是这么大的,都是报这故障,你也可以发过来给我们帮你修。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放大器、驱动器、CNC数控系统、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源、射频电源、工业电源、触摸屏、PLC、工业电路板、伺服电机

精修品牌:伦茨、富士、安川、三菱、西门子、贝加莱、丹佛斯、AB、ABB、伊顿、伟肯、CT、科比、三洋、松下、SEW、欧陆、力士乐、LUST、发那科、

联系方式:广州铭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13450393089

 QQ455922638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望岗新科工业区凯升大厦423单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风机检测部分出问题了,我们修过很多台都是这么大的,都是...

我叫黄工

网友B(2016-09-02):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风机检测部分出问题了,我们修过很多台都是这么大的,都是... 内容的回复!我叫黄工

风机坏的多嘛?风机质量不好吗

网友C:
你好,出现这种问题不一定是风机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风机控制卡的问题,如果有需要VACON伟肯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 15101191853

网友D(2017-02-08):
伟肯NXS的设计很奇怪,有一块单独的逆变板给风机用,增加了成本还降低了可靠性,有些画蛇添足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