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使一个黑盒在多个页面上使用,却不会在部件列表中生成多个部件设备

楼主(2015-08-14):
在EPLAN中,我使用一个设备,用黑盒代替,这个设备有多个端口,需要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端口,致使在一张图纸中需要多次使用该黑盒,怎样设置才能在部件列表中只生成一个设备部件。  (即在一张图纸中多张页面上使用一个黑盒的某一部分,怎样设置才能使部件列表中不会生成多个部件),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A:
在其他地方取消主功能即可~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已尝试成功!

网友B(2017-03-22):
引用 网友A:
在其他地方取消主功能即可~

太给力了,我也是新手,正好看到了,多谢

网友C(2017-05-12):
那么 黑盒 里的 多个端口 如何表示?  是再建一个 从属设备标识符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