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化的资源管理系统-VisualNet

楼主(2015-08-14):
一、常见的管理现状

我们在对含有各种线路、设备、管网资源的项目进行设计、施工和维护时,都会遇到共同问题,即它们存在着大量的设备节点和节点间复杂的连接关系,既难于理解又不便管理。它们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疑问是:

它是什么?它在哪里?怎么配置?怎样连接?与谁连接?从上层设备到终端要经过哪些路由?设备何时投入运行的?图上这个设备还有吗?哪些设备需要更新维护了?员工走了,如何让资料能完整保存下来?新接手的员工如何能快速掌握系统?时间久了忘记了怎么办?本子上记的和实际不符合怎么办?如何从众多的图纸资料、数据报表中找到所需要的信息?故障出现后怎样快速修复,减少宕机时间?还有很多相关的技术资料从哪里能找到?等等……

   然而,目前却很难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来管理这些日益复杂和离散的系统。缺少对这些基础设施的配置和资源使用状况的了解,导致日益严重的设备故障、低效的技术支持、超长的宕机时间、资产的不明流失、投资的重复浪费、资料的严重缺失以及各项管理成本、维护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增加。

而纯粹的CAD、visio之类的画图软件,很难把众多的设备信息、连接关系信息表达清楚,不同的图纸之间也没有直观的连接关系能够表达出来,更不能对设计图中用到的设备进行快速定位统计。

而表格式的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又很难表达清楚复杂的系统结构和连接关系。即使是一些花巨资用GIS系统去管理的单位,也已经充分意识到,光是管理设备资源的地理数据也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很多的技术参数、设备细节图纸都没法通过一个设计页面表达出来。因此,无论您目前使用哪一种方式去设计或管理,都会觉得存在明显的缺陷。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即使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里面的每一个对象都有其自身的数据属性、技术参数和具体的业务特征,同时它又和系统中的其它对象发生关联。而常见的静态图表软件已经不可能把这些关系、属性和业务特征一一反映出来,更不能做到图形与实物一一对应。

VisualNet是通过图形化的方式,把实物图形、属性数据、连接关系、电子文档以及分布在企业内部的各种ERP、MIS系统中的数据库相结合,为用户提供一个直观、高效的专业设计管理平台。同时也为用户在项目决策、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和安全保障方面提供一个虚拟现实的环境。

二、VisualNet几大特色功能

1、 提供一个图形化的设计管理平台

 系统采用易于理解的图形方式,通过创建一个“虚拟现实”的环境来,来管理各种数据信息、设备对象以及相互之间复杂的连接关系。

 系统提供了近10万的图库模板,采用“所见即所得”的拖放式设计方式,“即改即显”。

 比CAD、Visio设计更方便、快捷,操作步骤更少、模板更多!

2、 采用层次化的管理模式

 系统采用由总到分、由粗到细的层次化管理模式,随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加的细化的设计与管理,便于您建立各种复杂的应用。

 没有基于GIS系统做二次开发的软件在图层上有限制的担忧。不管你的系统有多么复杂,都能细化到想要得到的结果为止。

 地图来源比GIS系统更广、费用更低、更新底图更方便!

3、 提供智能化的路由分析功能

 端链路分析:直接找到整条链路上所有起始端、中间交接节点、终端以及所有经过的链路。

 拓扑结构分析:点击任意一个对象,都能把所有分叉线路、连接对象找到。

 源链路分析:从最底端开始向上搜索,查找“数据、信号”的所有级别的源头,直至最顶端的源对象。

 网络覆盖分析:以树状方式,查找所有接到本节点或线上的子节点、孙节点、子子孙孙的对象……。

 最短与最优路径分析:直接分析出两个对象间的链路及中间节点。

 端接对象分析:连接关系分析或闪烁连接对象,直接看到和本对象有关联关系的对端及连接线路,并闪烁指示。

有了这么多的分析功能,即使系统再复杂,也都在您的掌握中!

4、 模板更新同步功能

 可以任意增加模板类型,可以任意增加、修改、删除属性字段。构建自己的管理“设备”或“管网线路”。

 可以赋予模板字段具有事件、计算、显隐、唯一性属性。

 模板图形来源广泛,甚至拍个数码照片直接制成模板。

 模板与属性字段即改即更新。模板更新后,所有页面上的该类对象的图形与属性都会自动更改。

 设备更新后,无需像CAD、Visio、GIS系统那样手工去每个页面做图纸修改调整!

5、 数据初始化的便捷性

 批量命名方式,便于一次性定义好同类对象。

 可预先配置好一个对象的全部属性数据,其余同类对象可直接复制、粘贴,大大减轻了数据录入的工作量,减少了数据出错率。

 只需在一个地方做属性数据的更改,其余图层页面上相同对象的数据都会同步更新。

而常规管理系统的数据初始化是个头疼的问题,使用者必须老老实实一个个进行数据录入,工作量大,容易出错!

6、 图纸与数据信息的集成

 点击图形,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其所有属性信息。

 点击或双击报表数据,可以直接打开图形页面,获知当前数据代表了哪个对象、在哪个位置。

 点击连接关系视图,可以直观指示两端连接了哪些设备或端口。

 数据集成图形:常规的管理系统在统计出一大堆的数据报表以后,就自认为“大功告成”了,而VisualNet除了提供各类报表外,还能直接在图上闪烁定位当前这个数据所代表的对象在哪里?接了哪些对象?有什么特性?等等。

7、 提供组合式的查询模式

 可把各种字段组合到一起,进行复合查询。

 列表数据可直接选择,无需手工输入查询数据。

 7种比较符、3种查询值类型、3种搜索范围,组合成了多达63种的查询方式。

而常规的管理系统都是把查询模式、查询字段都“固化”在了程序中,用户只能被动接受,没有自主性。

8、 灵活的统计方式

 可以根据区域、图层进行统计;可以根据类型进行统计;可以根据被选对象进行统计。统计的组合方式多达15种。

 除了提供数量统计外,还能同步产生每个对象的属性信息报表。

 每类对象的单个属性值,甚至可以很方便地用图表显示各类数据所占的比例,即点即显。

 既能提供总的统计报告,又能按设备类别产生分类报表。

 报表提供自定义公式计算的功能,便于进行材料价格的概算。

 能输出为Xml、Html、Excel、Access等格式的数据文件供二次使用。

9、 数据变化的直观性

 数据如果发生变化,就能在图形上直接反映出来。便于您一目了然地知道当前对象的某些重要数据或状态已经发生了改变。

 可自定义各种数据阀值和变化次序。当数据的改变达到设定的阀值时,系统就会自动触发图形的颜色、线条粗细发生改变,并激活对象闪烁或告警提示事件。

 还提供了数据驱动图形变化的功能!

您不用担心重要的数据信息苏若错误或发生改变时,抱怨自己没能及时发觉!

10、外部数据采集的便捷性

 内置强大的ODBC数据引擎,可方便地与各种流行数据库(如:SQL、ORACLE、Access等)建立连接。

 通过获取您单位内其它系统中的数据,让设计图具有更多数据属性,保护您原有的投资,同时也减少数据录入的工作量。

 能根据关键字,把外部数据源和设计图中的对象一一对应,进行数据采集。

单位内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数据库是个“财富”,集成这些数据资源是每个成熟的系统所应该考虑,也必须考虑的事情!

三、与其它系统的兼容与集成

1、与Google、GIS、CAD等图档系统的集成

与这类系统的集成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种是采用拷屏Google地图、GIS地图或插入地图文件的方式,作为背景地图加载,然后在VisualNet中使用。一种是直接调用这些软件的执行程序来做综合集成。

2、与应用软件的集成

平时在管理一个系统时,可能关联的应用软件很多,因此在VisualNet平台中,提供了对象双击事件、字段双击事件的方式,来实现应用软件的联合运行。这样就无需使用者四处去搜寻其它应用软件的位置,只需鼠标点击就能达到目的了。

3、与文档资料的集成

平时除了管理图纸资料、数据信息外,可能还有其它各种电子文档,譬如:测试报告、声音文件、图片、技术说明书等等,也需要集成管理。而VisualNet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管理机制,来实现文档管理的集中化。

4、与系统命令、网管系统、监控系统、网址的集成

通过双击事件方式,可以直接执行系统命令测试路由、打开厂商的网管软件了解设备状态、打开一个网址直接查看产品信息,或者直接下载一个驱动程序到本机进行安装更新等。把VisualNet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资源管理与维护平台,而这些都只需要你进行简单设置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