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提示模块故障

楼主(2015-08-14):
德力西变频器不运行还好  一运行就提示FLE  双击停止键也可以清除故障但是一启动还是故障  提示模块故障 我把3个模块全换新的了 还是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大家 故障可能出在哪  有没有维修书籍和检测的方法提供一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都换了还这样,建议还是给厂家打电话吧,一般的方法就是替换法

网友B:
变频器的维修方法是替换法,模块换了,要么主板也换一下;不行的话,打电话到变频器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