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机器人通讯问题

楼主(2015-08-14):
    各位大神,公司负责的焊接机器人最近老出现通讯问题,特来请教。。。

    库卡机器人,用的菲尼克斯的plc,西门子的触摸屏,以太网通讯。

     触摸屏显示数据无法连接plc,而且容易卡屏。老是需重启或者重新输入备份程序回复正常。。。

     怀疑跟以太网之间连接的网线问题,请各位分析分析。。。

网友A:
通讯线的屏蔽和交换机的抗干扰,还有可能是交换机有问题,换一个

网友B:
可以换一根网线(交换机)试试,换了后,通讯还不行的话,可能是PLC、触模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