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频率下限频率

楼主(2015-08-14):
请问微能变频器的启动频率   下限频率   上限频率   最高频率  最低频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个手册上应该有相关的参数!最低频率应该跟所带的负载有关,频率太低,转矩低,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