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终端电阻

楼主(2015-08-15):
刚采购的迷你终端电阻

拆开看了一下里面就一个五环色环电阻,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代码: 0 1 2 3 4 5 6 7 8 9

识别哪是五环电阻的第一环(识别五环电阻的第一环的经验方法):
四环电阻的偏差环一般是金或银,一般不会识别错误,而五环电阻则不然,其偏差环有与第一环(有效数字环)相同的颜色,如果读反,识读结果将完全错误。那么,怎样正确识别第一环呢?现介绍如下:
1、偏差环距其它环较远。
2、偏差环较宽。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4、有效数字环无金、银色。(解释:若从某端环数起第1、2环有金或银色,则另一端环是第一环。)
5、偏差环无橙、黄色。(解释:若某端环是橙或黄色,则一定是第一环。

网友A:
有源电阻还是无源的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电阻还是无源的终端电阻

 无源的

网友B:
       终端电阻是做什么使用呀? 用在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端电阻是做什么使用呀? 用在哪呀?

终端电阻一般都用在传输电缆的末端,高频信号传输时,信号波长相对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所以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使信号到达传输线末端后不反射。

网友C:
终端电阻一般用于通信!

网友D:
  这个与一般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与一般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

和普通电阻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色环电阻加了一个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