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楼主(2015-08-15):
各位大神,小弟是刚入职的菜鸟。公司一位师傅带领下,在学习使用S7—200 smart,最近在自学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 当我给伺服驱动器“L1”、“L2”接上单相交流电220V,每次一上电,电源端保险丝就损坏,但没有完全损坏,故而输出电压从正常的220V降为160V,不知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保险丝在电路什么位置?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源保护的压敏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在电路什么位置?

在电源进线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源保护的压敏电阻坏了

电源保护,V80伺服驱动器里面的?

   这个,怎么检查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