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电机如果按30HZ运行它应该是多少转一分钟

楼主(2015-08-15):
如果一个四级电机转速为1500n/min 50HZ。

我想问一下45HZ,30HZ,10HZ时电机转速是多少???

求师傅指点!!!

网友A:
按照公式算,应该很简单的,当然需要知道转差率

网友B(2015-09-17):
1350rpm、900rpm、300rpm,按同步转速算的。

网友B:
转速计算公式:

n=60f/p    n----转速       f----频率;  p----极对数(比如4极电机,p=2)

网友C(2015-11-15):
李纯绪  讲的对!

需要考虑滑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转速计算公式:n=60f/p    n----转速  ...

 对

网友E(2016-08-17):
引用 网友B:
转速计算公式:n=60f/p    n----转速  ...

厉害。

网友F(2016-12-03):
四极的异步电动机不可能是1500转,,,一定是要小于这个数的。。。

网友G(2017-01-16):
60f除以p,四级是两个极对数,30乘以频率,这是理论转速,转差率考虑的话,还是要的

网友H(2019-09-20):
支持李纯续,按公式算,再考虑实际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