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S指令

楼主(2015-08-15):
请问师傅们这段程序,PLC发送完指定的20000个脉冲会自动停止么?I0.0一直通着,跪求大神指点,请问该怎么自动停止?

楼主:
就是这个程序求大神指点

网友A:
PLS 指令只需要激活一次就行,不需要I0.0一直闭合。在I0.0后加脉冲上升沿就行。西门子200跟三菱的不太一样。

楼主:
谢谢师傅,我再问您下,如果上升沿启动发送脉冲,发送途中想停止怎么写啊?求师傅指点

引用 网友A:
PLS 指令只需要激活一次就行,不需要I0.0一直闭合...

网友B:
使用MAP 指令库,就OK了

网友C:
20000个脉冲发完后,电机自动停止,你可以把脉冲个数设置的小一点就看出来了

楼主:
哦,谢谢师傅

引用 网友B:
使用MAP 指令库,就OK了

楼主:
哦,谢谢指点

引用 网友C:
20000个脉冲发完后,电机自动停止,你可以把脉冲个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MAP 指令库,就OK了

MPA库可以用在226上么,为什么下载程序时,系统报plc型号不支持比指令呢?

网友E(2015-11-03):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使用MAP 指令库,...

同问,支持pwm但是不支持pto,但是cpu还没连接啊,之前连接的是224AC/DC/RLY

网友F(2018-07-24):
我想问下  这个可以正反转吗?  怎么切换

网友G:
脉冲数改成0就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