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台达伺服ON时锁死电机

楼主(2015-08-15):
怎么让伺服ON时抱死电机,现在用手转动轴电机还会微微转动,会回到原位,不是刚性问题,SON为ON时怎么才能让电机一动不动?

网友A:
调整下惯量试试。

网友B:
建议调节的参数有惯量比、位置速度增益值、积分补偿。

你这个问题不是刚性?别骗我,我也才搞了几年私服而已。要不楼主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伺服刚性?

网友C:
可以用电磁锁,不过电机就不能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