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工艺流程图画电路图?

楼主(2015-08-15):
今天公司让我根据这工艺图画电路图 刚毕业不咋会,没头绪,大哥大姐们教教我怎么分析怎么画,大概步骤

小弟感激不尽,好人平安!

楼主:
求助啊求助啊求助啊求助啊求助啊

网友A:
其实做电气设计的最难搞懂的就是工艺

有工艺图,根据工艺过程分析,利用你的电气控制思路

设计电路图就可以,楼主的图没看到

可以的话QQ781701054,发邮箱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做电气设计的最难搞懂的就是工艺有工艺图,根据工艺过程分析,利用你的电气控制思路设计电路图就可以,楼主的图没看到可以的话QQ781701054,发邮箱我看看

我没有接触过。不知如何画,如果有例子,我模仿着画,学习学习就好了。谢谢你。发到你邮箱里去了~

网友B:
  1. 可以把所有需要电气控制的对象抽离出来,水泵电机、电动调节阀、电磁阀等;

  2. 各控制对象的工作电压范围380V,220V,24V等;

  3. 画出各控制对象的主电路,从配电主开关的三相五线取电到控制各对象分别配置的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确定启动方式,直接启动,星三角,软启,变频等)

  4. 控制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所有需要电气控制的对象抽离出来,水泵电机、电动调节阀、电磁阀等;各控制对象的工作电压范围380V,220V,24V等;画出各控制对象的主电路,从配电主开关的三相五线取电到控制各对象分别配置的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等(确定启动方式,直接启动,星三角,软启,变频等)控制回路

听你这么一说明白点了。谢谢你啦!!!

网友C(2020-01-03):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有这方面的教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