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更换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5):
我的加工中心主轴电机使用台达VFD037V43A,380V3.7KW变频器,使用已经快10年了,这次坏了想更换一台同型号新的变频器,这种变频器没有用过,直接将原来参数全部输入到新的变频器里面可以吗?因为挺贵的所以求助,谢谢了!(坏的能看见参数,里面还有一块编码器板但是和变频器没有直接接线连接。)

网友A:
如果是跟换同一产品同一型号的变频器就按上一个变频器的参数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跟换同一产品同一型号的变频器就按上一个变频器的参...

谢谢了!

网友B:
使用已经快10年了

应该变简单了,现在的变频器功能更丰富,设置更简单,参数输入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好像可以直接把参数拷贝到手操器,再通过手操器直接复制到新产品即可

网友D:
是同型号当然参数就一样了,不过10年前的产品你现在仍能找到新品?注意看看型号。

网友E:
跟没说一样。。。。。。。。。。。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了!后面遇到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