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 PPI通讯用一会儿就通讯失败

楼主(2015-08-15):
组态王和S7-200 PPI通讯  运行一段时间后 就通讯不上了  关掉下程序也下不了,要重新运行,有时候还要把线拔掉从新插才能通上然后过短时间有不行了  这是什么原因啊?第一次用组态王,求教啊

网友A:
PPI通信应该是使用编程电缆实现2者之间通信。

楼主:
今天用两台电脑 和两根USB-PPI电缆试了一下,A电脑用A线和PLC通讯一会儿通讯失败。A电脑用B线和PLC通讯正常。B电脑用A线B线通讯均正常。这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B:
应该是组态王驱动的问题

网友C(2015-11-19):
请问楼主你的USB-PPI电缆是原装的吗?

网友D(2015-12-20):
组态王和S7-200  PPI通讯用一会儿就通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