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路安全防护措施

楼主(2015-08-16):
电气设备在正常工作和有故障情况下,都必须具有保护人身安全,防止电击的能力。正常的情况下的电击防护称为基本防护,它是用来预防人身直接接触带电部分而产生的危险。
    首先,带电部分必须装置在符要求的电柜内,且打开电柜必须用钥匙或工具。打开柜门后,门内所有高于50V的带电部分必须加以防护,预防意外触电。另外在打开电柜以前,必须先断电,即所谓“开门断电”。这种要求应由门与电源开关的联锁机构来实现,使得只能在切断电源时,才能打开门,把门关闭后,才能接通电源。这种联锁开关具备专业人员解脱联锁和门打开时可以接通电源开关的措施。而当门一闭合时,联锁机构能自动复原。我国现在已有一些专门生产这种开关的厂家。
1. 漏电情况下电击的防护
    除了解正常情况下电击的防护外,还要考虑漏电情况下的电击防护,即闻接防护。它是用来防止带电部分与裸露导体部分之间由于绝缘损坏时产生的人身危险。其防护方法通常有下面几种:
    (1)出现漏电时,能自动切断电源,以防接触时间过长危及人员的生命;
    (2)将裸露导体零件接到保护电路上;
    (3)采用II级设备或与其等效的绝缘防护。这种措施用来预防由于基本失效而出现在易于接触的零件上的危险电压。因此,必须采用双重绝缘的电器(即所谓II级设备)。
2. 短路保护
    由于电器控制线路发生短路故障,如导线绝缘的损坏或电机绕组的绝缘损坏,均可造成短路故障,产生短路电流,它将产生强大的电动力使电气设备损坏。因此,当产生短路现象时,必须迅速切断电源。常用的短路保护元件有熔断器,过流断电器和自动空气开关,它们都有瞬间切断电源的机能。
    (1) 用熔断器作保护
    在分支电路中,允许用瞬间时流继电器作保护,该继电器对有足够分断能力的器件起作用。该器件可以切断一个或几个电路或支路,也可切断总保护器件或急停器件。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和其它短路保护器件的整定电流要尽可能小些,但必须满足电动机起动电流和变压器合闸电流的要求,其整定值可根据该器件所保护导线最小载面积来确定。
    (2) 用自动开关作保护
    自动开关又称自动空气断路器,它有短路,过载等保护功能,在线路中发生故障时,这种开关能自动切断电源。它是低压配电重要保护元件之一,常作低压配电盘的总电源开关及电机变压器的合闸开关。
3. 过载保护
    电动机长期超载运行,就使得电机绕组温升超过允许值,机内绝缘材料就要变脆,寿命减少,严重时还可以使电动机损坏。通常,1KW以上连续工作的电动机必须具有过载保护能力,常用的过载保护元件是热继电器。当电动机为额定电流时,热继电器不动作;当过载电流较小时,热继电器要经过较长时间才动作;当过载电流较大时,热继电器则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动作。
    可见,热继电器不会受电动机短时间过载冲击电流或短路电流的影响而瞬时动作,所以,在使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的同时,还必须设有短路保护。
4. 失电压与欠电压保护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电网电压突然消失,正在运行的电动机就要停止运行。那么,在电源电压又重新恢复时,电动机又会自行起动。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生产设备的损坏,甚至造成人身事故。因此,必须加设保护措施,即当电网电压消失(如停电)后而又重新恢复时,要求电动机及其拖动的运动机构不能自行起动,以确保操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这种保护称为失压保护。例如,许多机床都是用按钮操作起动的,利用按钮的自动恢复和接触器的自锁作用可起到失压保护作用。
    还有一些机床是用控制开关操作的,均有自锁环节。自锁环节的电路本身已具备了失压保护作用。
    当电机正常运行时,由于电压过分降低,将引起一些电器释放,造成控制线路工作失调,可能产生事故。因此必须在电源电压降到一定允许值以下时切断电源,这就是欠压保护。一般常用电磁式电压继电器实现欠压保护。当电源电压过低或消失时,电压继电器就释放,从而切断控制回路,电压再恢复时,也能起到失压保护作用。总之,电压继电器可以确保在预定电平上起到保护作用。
5. 预防接地故障产生误操作的保护
    控制电路的接地故障容易导致机床的意外开动,或是使机床产生危险的运动,或是妨碍机床的停止,因此,应把控制电路的一边连接到保护电路上。每个电磁动作器件的线圈,信号灯或信号灯供电的变压器原边线圈,都必须连接在控制电路接地的一边,各个器件的触头应接在线圈和控制电路的另一边。如果保护继电器的触头与被它所控制的器件线圈之间导线是在同一个电柜内,该保护继电器的触头可以连接在控制电路接地边和线圈之间。
     当控制电路直接连接到电源的两相线之间,或者连接到相线和中线之间,且中线不接地,或者通过高阻抗接地,则必须采用双极开关来“起动”和停止机床动作,以防机床意外开动和不能停止机床运动所产生的人身危险和机械损坏。

网友A:
低压电路是火灾多发的范畴,相比还是高压倒安全地多!

网友B:
比较常用的是2、3、4,第一个好像没怎么用过,在应用中添加那些部件可以起到第一部分的功能?漏电吗?

网友C(2015-11-17):
本人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放大器、驱动器、CNC数控系统、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源、射频电源、工业电源、触摸屏、PLC、工业电路板、伺服电机

精修品牌:伦茨、富士、安川、三菱、西门子、贝加莱、丹佛斯、AB、ABB、伊顿、伟肯、CT、科比、三洋、松下、SEW、欧陆、力士乐、LUST、发那科

联系方式:广州明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www.mwzdh.cn

黄工:13450393089

QQ:455922638

请楼主多多关照!!

网友D(2024-12-02):
好多时不允许开门,开门的话门锁开关与主断路器的脱扣回路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