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ES2控制15台三菱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5-08-16):
一台ES2PLC通过485通讯modbus-rtu协议控制15台三菱变频器,请各路大神赐教

网友A:
PLC即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意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微机保护装置一样,它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控制系统,专门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具有极高的抗干扰能力和和可靠性。它采用一类可编程的存储器,用于其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及定时计数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生产操作过程。

      PLC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I/O多,这就意味着PLC的适应能力强,即使用户因为产品更新换代等因素,造成控制流程图改变了,通常也只要修改控制流程图,无需修改PLC硬件的接线,因此PLC在工业控制现场得到了极大的应用。

      从组成结构形式上可以将PLC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体化整体式PLC,其特点是电源、中央处理单元、I/O接口都集成在一个机壳内。另一类是标准模板式结构化的PLC,其特点是电源模板、中央处理单元模板、I/O模板等在结构上是相互独立的,可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模板,安装在固定的机架或导轨上,构成一个完整的PLC应用系统。

      PLC在工业现场实际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工业现场环境较恶劣,接线工作量较大,难免会有接线错误,往往会将有功率限制的I/O端口,误接短路,造成端口过流烧毁,因此,PLC的每个I/O端口都很有必要设计过流保护措施,放置自恢复保险丝PPTC在每个I/O端口处,以避免误接短路事故的发生。这样,如果调试人员不小心在I/O端口短路,自恢复保险丝PPTC将会立刻启动保护,限制了I/O端口整个回路的工作电流,保护了PLC的主板。当故障排除,自恢复保险丝PPTC又很快自动恢复到低阻值状态,PLC又可以正常工作。

      PLC使用中,I/O端口分数字量和模拟量端口,对于输入端口,又分数字量输入端口和模拟量输入端口。对于PLC电流模拟量输入端口,还需注意过压保护。因为在电流模拟量I/O口中,有一个取样电阻,通常为高精度的250欧姆,当PLC输入电流比如4~20mA的电流信号时,电流通过I/O端口250欧姆电阻后,在PLC内部形成1~5V的电压信号。由于PLC的DC电源通常为24V,PLC测试或者在现场调试的时候,调试者很容易将24V电源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I/O端口,如果没有保护的话,250欧姆取样电阻长时间接24V电源,在取样电阻上的功耗就会大量增加(由公式V2/R决定),这样取样电阻就会损坏。一个可能的保护解决方案就是电路中增加一个Zener管(或者TVS管)和取样电阻并联,由Zener管来保护取样电阻。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Zener管(或者TVS管)它们是瞬态电压抑制器,对于瞬态电压,它们有良好的保护特性,但是对于长时的过压保护,它们也无能为力。TE connectivity的PPTC+Zener或者PolyZen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TE公司的PolyZen器件集成了齐纳二极管精密过压保护元件,能够和内部的PPTC过流保护元件起协同保护作用。在出现持续的高功率状态(过压事件)时,由于PPTC和Zener器件之间无缝的热耦合性能,PolyZen器件中的PPTC可以感测Zener管的温度,当Zener管处于长时间过压而温度增加时,PPTC的温度也会升高,由于PPTC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温度敏感电阻,PPTC电阻会温度的增加迅速从低电阻状态转变到高电阻状态,限制了电流并保护了Zener管。

 本文出自:http://www.weijizongbao.com/jishu/190.html  请转者注明出处!

网友B:
可到台达官网下载PLC的编程实例手册,里面有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范例,也是用MODBUS通讯做的,只要将变频器参数地址换成三菱手册中定义的即可。

楼主:
对: 公孙小天 可到台达官网下载PLC的编程实例手册,里面有台达PLC... 内容的回复!需要用交换机么?

网友B:
走RS485串行通讯,可以一主多从,注意距离最远的机器加终端电阻,不需要以太网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