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屏MT506LV4CN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15-08-16):
我把一台MT506的屏在上传过程中报错,上传上来的是一个eob文件。而且用软件打开出现错误,提示说要2.6.0以上版本的。我根据随机安装光盘上的软件是2.6.1,还请帮忙看看是否可以用,我试了三台都这样。多谢!

网友A(2015-10-09):
这种情况可以找我!Q1370235739

网友B:
你的屏是威伦的,用威伦软件就可以。

网友C(2017-03-22):
遇到同等问题,求教大神们。

网友D(2017-07-21):
专业解答步科屏问题,加Q1228118703

网友(2018-01-26):
我也不能上传下载我也想知道原因是不是不能用直连串口线

网友E(2018-03-01):
师傅给了一个TM506LV4CN的触摸屏,我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编程的,这个屏是维纶的还是步科的,请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