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解释求助

楼主(2015-08-16):
1:如图所示:在电脑上监控程序时,为什么一级供水进行中V1.2 写入ON时,没有反应??是不是前面还复位着V1.2.

2:在电脑上监控plc程序时,plc是不是就不能和触摸屏(MCGS)通讯??电脑和plc用usb转ppi,plc和触摸屏是用com口,但就是通讯不上,感觉波特率,地址都对的。

网友A:
1、如果程序中有线圈输出,可能写不了吧,但是可以试试强制。

2、如果PLC2个口的话,是完全可以实现编程监控和触摸屏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