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控制三棱通用F740

楼主(2015-08-17):
有懂这个的么?通过300控制变频电机,应该怎么弄?或者有相关资料

网友A:
一般分为通讯控制和IO控制,你是属于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分为通讯控制和IO控制,你是属于那种?

应该是IO控制

网友B:
可以联系三菱售后咨询下

网友C:
如果是IO控制的话,一边都会有详细的接线原理图,你可以根据接线原理图来连接。同时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需要你自己去设置的。如果不明白的话,最好是找三菱的售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