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IS3变频器显示“OC”故障并跳停

楼主(2015-08-17):
故障现象:

一台LG-IS3-43. 7kW变频器一启动就显示“OC”故障信息,并跳停。

故障分析与处理:

在线测量IGBT( 7MBR25NF-120),初步判断IGBT模块没有问题,为进一步判断问题,可以把IGBT模块拆下后再测量,发现各单元的IGBT正常。在测量上半桥的驱动电路时,发现有一路的电阻值与其他两路有明显区别,经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光耦( A3120) 的输出脚与电源负极短路。更换光耦A3120后,检测发现三路电阻值基本一样。装上IGBT模块后,变频器上电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