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锥形转子电机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楼主(2015-08-17):
( 1 )定期检查控制部分、起动器、接触器是否有故障.用兆欧表检查是否有漏电问题存在。

( 2 )检查轴承运转情况.因为锥形转子电机轴承经常遭受冲击力.容易损坏。

( 3 )经常检查绕组绝缘水平,是否有受潮或过热现象。

( 4 )检查弹簧压力。使用时间长的弹簧其弹簧压力会降低,必要时应吏换新弹簧。如果无新弹簧.可以临时在弹簧的下部加人适当厚度的垫圈,以增加弹簧压力。

( 5 )检查减振装置是否正常。

( 6 )由于锥形转子电机轴向串量较大.所以电机与机械负载连接时不可采用刚性连接。

( 7 )一般不可将卧式电机改为立式使用.因为锥体转子安装不方便.不能上下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