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中会有什么故障及故障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5-08-17):
1 )电机机械故障

( 1 ) 轴承的过热。可能是由于润滑脂不足或过多.转轴弯斜.转轴摩擦过大.润滑脂内有杂质及外来物品以及钢珠损坏等引起。

( 2 ) 电机的振动。可能是由于机组的轴线没有对准.电机在底板上的位置不正.转轴弯曲或轴颈振动.联轴器配合不良.转子皮带盘及联轴器平衡不良.笼型转子导条或短路环断路.转子铁心振动.底饭不均匀地下沉.底板刚度不够.底板的振动周期与电动机(机组) 的振动周期相同或接近,皮带轮粗糙或带轮装置不正.转动机构工作不良及有碰撞现象等引起。

( 3 )转子偏心。可能是由于轴衬松掉.轴承位移.转子及定子铁心变形.转轴弯曲及转子平衡不良等引起。

2 )电机的电气方面故降

( 1 )起动时的故障。可能是由于接线错误.线路断路.工作电压不对.负载力矩过高或静力矩过大、起动设备有故降等引起。

( 2 ) 过热。可能是由于线路电压高于或低于额定值.过负荷.冷却空气量不足.冷却空气温度过高.匝间短路及电机不清沽等引起.

( 3 ) 绝缘损坏。可能是由于工作电压过高.酸性、碱性、氯气等腐蚀性气体的损坏.太脏.过热.机械碰伤.湿度过高.在温度低于0 ℃ 下保存和水分侵入等引起。

  ( 4 )绝缘电阻低。可能是由于不清沽.湿度太大.因温度变化过大以至表面凝结水滴.绝缘磨损和老化等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