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显示“OC”故障并跳停

楼主(2015-08-17):
故障现象:

一台LGIH变频器显示“OC”故障信息,并跳停。

故障分析与处理:

初步判断为IGBT模块损坏,因为IGBT模块损坏是变频器损坏的常见故障之一。IGBT模块损坏的故障现象表现为:过电流保护动作、电动机抖动、三相输出电流和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在排除加、减速时间等参数设置的原因外,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模块损坏,或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而损坏IGBT模块、电源缺相故障。

针对本故障,把IGBT模块拆下后测量发现一单元的大功率晶体管损坏。在更换前,对变频器主电路和驱动、控制电路进行进一步检查,未见异常,判断为外电路故障造成变频器的IGBT模块损坏。更换IGBT模块后,变频器上电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