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引起其他回路跳闸

楼主(2015-08-17):
 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母排下拖N组 微断+接触器,由于某一组接触器短路,导致其他几组微断跳闸是怎么回事,负载为阻性,进线监控为A相过载?

网友A:
数据不全。你说的这种情况微断是做短路保护,过载不应该跳闸,也就是说整定电流按线路能承受电流选择,属配电保护。因为没有数据,我想你微断的整定电流选小了,当某相短路,其他微断的另二相电流可能上升(相当于缺相运行),超过保护值,所以跳闸。

建议更换微断,选整定电流更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全。你说的这种情况微断是做短路保护,过载不应该跳...

感谢老师的知道,现场微断是C120H-125A的  负载是56kW加热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数据不全。你说的这种情况微断...

还有部分微断没跳

楼主:
没跳的部分是59kW的加热器,故障接触器点也是59kW上的,跳闸的全部集中在56kW加热器上面。

网友A:
你不觉得断路器选的小吗?额定电流都有八、九十A,有经验的工程师不会选择这样的断路器。

网友A:
如果是我设计,断路器一定要选框架电流160A的,甚至选225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觉得断路器选的小吗?额定电流都有八、九十A,有经验...

阻性负载断路器容量应该是满足要求125A应经是负载电流的1.35倍了。

网友B:
往往是按照最大的选的,1.7倍吧

网友A:
整定电流也别选小了。

阻性负载实呀!

网友C:
 数据不全。你说的这种情况微断是做短路保护,过载不应该跳...但是也不排除微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