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00CPUE05的报错灯一直在亮怎么清除错误?

楼主(2015-08-17):
好像连接的时候有误操作,现在E05的FAULT灯(橙)一直亮,断电后重新上电也消除不了,怎么把报错清除了?

网友A:
在线的时候,在TARGET里的diagnostics里选清除错误,看这样行不?

网友B:
新手飘过,,来看看,,,,,,

网友C: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

网友D(2015-11-12):
最好用清除错误。断电后重新上电FAULT 还在是因为断电后CPU的电池在供电,断电后拔电池是可以清掉FAULT的,不过要慎用

网友E(2020-07-25):
大佬,问题解决了,咋解决的,断电拔电池都没用啊,重新配置后把原来的配置覆盖掉也不行哎!

网友F(2020-09-18):
我处理过这样的问题,当时是模拟量底板故障,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G(2020-11-25):
感谢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大佬,问题解决了,咋解决的,断电拔电池都没用啊,重新配置后把原来的配置覆盖掉也不行哎!...



直接用编程软件在线清除错误就好了,希望可以帮到你,感谢支持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