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办法,把西门子1200扩展多个网口

楼主(2015-08-17):
如题,一些设备做好以后,发现后期不好修改程序,不方便,

  1. 一般买一个网口的1200PLC,而这个网口又要和触摸屏通讯,所有没有网口了,

  2. 想扩展网口,可是,百度,都解释,就算一转二,实际,同一时刻,也只能用一个

  3. 当然,对于,不需要通讯的PLC,可以在外部配个网口,将PLC的网口,网线连接到外部的网口上。可是,对于需要通讯的PLC,怎么才能在外部给它再扩展一个网口呢。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200PLC

网友A:
试试用交换机?试试用交换机?

网友B:
加个路由器,让设备自己去分配时间好啦

网友C:
这个用交换机就可以解决了,在我们单位,西门子PLC一般都是需要交换机来增加网口的,因为需要加子站,并与中控室进行通讯。有了交换机之后,进行系统的组态的时候,对于子站等站点进行IP地址的分配,使得其IP地址不冲突就可以正常有序的运行了。

网友D:
肯定不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西门子CSM1277以太网交换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西门子CSM1277以太网交换机。

网友G:
就加个交换机嘛!!!!!!!

网友H(2017-06-15):
我是来学习的,顺便赚积分

网友I(2018-05-08):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啦

网友J(2021-04-20):
加以一个交换机

网友K(2023-01-06):
加交换机

网友L:
计算机网络系统中,交换概念的提出是对于共享工作模式的改进。HUB集线器就是一种共享设备,HUB本身不能识别目的地址,当同一局域网内的A主机给B主机传输数据时,数据包在以 HUB为架构的网络上是以广播方式传输的,由每一台终端通过验证数据包头的地址信息来确定是否接收。在这种工作方式下,同一时刻网络上只能传输一组数据帧的通讯,如果发生碰撞还得重试。这种方式就是共享网络带宽

网友M(2023-02-23):
搜索PLC网闸,PLC网关

网友N: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

Siemens Suite 对于制造业用户尤其有用,因为制造生产的加工和制模、处理、装配、打包和材料处理阶段通常会使用 Siemens 产品。

Kepware 与领先的工业自动化、驱动和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西门子 密切合作,确保持续提供互操作性和支持。

使用KEPServerEX连接PLC自身的MPI/DP口来采集数据,可以用上海泗博的MPI转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MPI-131,帮您快速连接PLC从而完成数据采集。

网友O(2023-10-27):
交换机走起

网友P(2024-10-25):
加网络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