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调速问题

楼主(2015-08-17):
各位,现在要实现限位开关1导通,高速运转,限位开关2导通,低速运转,同时还有个电位计可以调速,这样的情况怎么实现,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可以啊,很好做的,我刚拿PLC控制的,做的定尺裁板用的,平板机。专业生产欧陆590,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