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B变频器工控跳线现场使用照片

楼主(2015-08-17):
求安华高4501Z工控跳线在ABB变频器上面的现场使用照片,最好能说明连接的是哪个两个系统/器件,

感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A:
这个比较困难啊                     不可能有正好的图片

还是先说一下你想要的,大家一起研究

楼主:
感谢回复!

有个客户要想买一些ABB的变频器跳线,型号是安华高4501/4511的,但是不确定能否用在他设备上,我这有跳线的图片,你给看下,是否是ABB上使用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