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束,符号,端子问题

楼主(2015-08-17):
最近遇到三个问题,请教各位

1、我画的线束像第一个图,怎样才能生成第二个图的粗连线效果呢?

2、在插入连接定义点时,默认都是无图形的(见下图),在选项-设置—项目-连接—连接编号,设置了一个图形后,还是没用,怎么设置?

3、使用端子时,如果先 生成端子排定义,在插入端子,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有时候需要先插入端子,然后才能生成端子排定义,就出现了如下图的叹号,检查提示“缺少端子排定义”,需要删掉在重新插入相同端子符号,请问有什么办法直接更新叹号的端子?

网友A:
第二个问题,点选编号/名称后面的选择键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点选编号/名称后面的选择键进行选择,

感谢回答!这个方法我知道,但是每一次插入都需要这样更改,很麻烦,我想知道有什么办法一次性设置好,使插入默认就是带有符号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搞定,保持中断点配对,连接刷新,自动变粗!期待高手解决第二个,第三个问题!!!

楼主:
第二个问题搞定,放置时先不放置到图上,按backspace键,选择要的形式,之后的放置就会使用你刚设置的了。求第三个问题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