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机头喷油问题

楼主(2015-08-17):
一台30KW螺杆空压机装了变频器后,正常运行,急停下来时会喷油出来,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虽然不同行,帮忙顶贴。希望有大侠给你答案

网友B:
根据经验来看,应该是停机倒计时有点短,你可以试试看,让停机放空时间设置的长一点;

我们原来停机放空10s,也会出现,后来更改成15s解决了、、、

网友C:
你没有改变频时按下急停也会在进气口喷油出来的,要明白压缩机的原理才可以

网友C:
你没有改变频时按下急停也会在进气口喷油出来的,要明白压缩机的原理才可以,停止压缩机时的动作是,按下停止按钮后,压缩机关闭进气阀,打开防控电磁阀,卸掉内部压力后压缩机电机断电停机,按下急停时,压缩机内部压力不能很快在泄放电磁的管路泄放掉(DN15)

,进气阀在弹簧的弹力下慢慢关掉进气阀,在没有完全关闭机器阀门前,内部压力就会把泡沫状的油从进气阀门倒流出来,大量的油气从泄放电磁阀管道写放到进气阀门阀芯的底部泄放出来,辅助进气阀芯能够快速关断,防止急停时有油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经验来看,应该是停机倒计时有点短,你可以试试看,让...

变频器跳故障的时候就喷油了,把故障信号给空压机了,还是不行,还是进气阀关闭动作慢的问题吧!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改变频时按下急停也会在进气口喷油出来的,要明白压...

变频器跳故障的时候就喷油了,把故障信号给空压机了,还是不行,还是进气阀关闭动作慢的问题吧!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大部分空压机有辅助进气阀芯么?还有其他方法吗?试过很多方法都没什么效果,只要是变频器跳故障时就会喷油,要保证变频器不故障才能正常工作啊!请大神指点指点,不胜感激啊!!

网友C:
压缩机启动时,进气阀芯在弹簧的压力下是处于关闭状态,运行几分钟后(部分气体从进气阀的旁通管绕过进气阀芯进入压缩机,建立初始的内部润滑油循环压力和防止开机运行时进气阀与螺杆进气端形成真空)才能有气压产生,打开进气阀,关闭压缩机一定要延时一段时间,泄放掉内部压力,急停和故障停机是没有一个泄放时间,内压不能短时间泄放掉(内压泄放掉有两处地方,一个是泄放管,一个是进气管),如果把进气阀的弹簧的弹力加大,压力只能通过油分芯过滤后泄放掉

网友D(2015-10-07):
正常的停机是不需要按急停开关的,如果你的空压机卸载阀是翻板滴就很容易喷油,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更改一个AIV系列的卸载阀,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要设定合适,频率不能低于40hz,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发一份变频空压机控制原理图